THINK E580 nm-b421 改电源口

楼主(2022-04-27):
nm-b421 板子芯片RTS5455 出问题导致不充电,从网上订了两片都不能用看到晚上有这种诱骗器 尝试改了下,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样如果能装上,个人感觉可以接受,绝对比原机的耐用

网友:
感觉挺好的 位置也好

网友(2022-06-17):
你哪里买的诱骗器那么简单

网友:
能放得下就行

网友:
都是天材,我也改了,接在外面

网友:
cpu没有降频吗   上次改了个e480    cpu降频 最后硬是把type电路修好了 才没降频

网友(2022-07-20):
我改过几次都是改电源,比这个好看,就是用普通电源改成TYPE接口,网上有卖,客户电源给 我,我电源给客户就好了

网友(2022-11-11):
楼主你这个接口的连接能分享一下吗---还有没有与主板连接前给接口供电输出是多V?

网友(2024-05-31):
这诱骗器 怕不是只能骗60W出来吧

网友:
不得不说   你真他吗的是个人才

网友(2024-07-02):
给楼主,大写的赞

网友(2024-09-09):
这诱骗器挺简单,只要接+-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