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d7770开机能显示过

楼主(2022-04-27):
求助
华硕hd7770开机能显示 过几十秒就灰屏
后检测出供电芯片up1608tk发烫很严重
心想应该是芯片坏了 订了一个仍然发烫问题依旧  有没有修到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显卡维修#

网友A:
GPU主芯片要挂了。我的HD7750前段时间也花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主芯片要挂了。我的HD7750前段时间也花屏挂了

不是供电芯片问题 换过一个问题依旧

网友:
供电哪里有短路  供电芯片热不一定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