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指教 !联想 IH81M VER:1.0 主板掉电怎么修。

楼主(2022-04-27):
收到这样一个电脑,主板的型号是联想的 IH81M 1.0 插电风扇转一下停了,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
电源也换过了,排除掉了电源的问题,COMS 放过电了。都没用,因为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有刷BIOS
之后就这样放了几天,再开机就好了!我以为没问题了,就给客户拿回去用了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接到电话说电脑又开不了机了,拿回来看还是这个问题,
所以请大佬们看看指教一下,应该怎么修。

主板图如下:

网友:
只能刷个bios

网友:
先查各大供电吧,然后再查io的供电检测脚。不一定是bios有问题的。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好点,没有就先把褐色供电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这个系列的主板都是很多神神经经的问题,还是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旁边保险没烧

网友:
按时序查国电吧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和内存清理一下

网友:
楼主明显啥也不懂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CPU电源好看看

网友A:
前几天遇到一台戴尔的和这个板型一样的,也是风扇转几下后掉电,除了CPU和内存电压不出来,其它电压都 有了,没图纸,S3 S5不出来!肯定不是BIOS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遇到一台戴尔的和这个板型一样的,也是风扇转几下后掉电,除了CPU和内存电压不出来,其它电压都 有了,没图纸,S3 S5不出来!肯定不是BIOS的事儿。

内存就是S3

网友:
还有一个S5是VTT的,这台式板和笔记本不同,别的电压都有了,S3 S5竟然没有,没图纸根本没办法跑线,戴尔的这个是S3-S5前级有个小6脚的双MOS管,然后受什么控制就测不通了。太浪费时间不合算,客户只出50块钱,不跑了让他拿走,戴尔的好象是H110架构的7代处理的。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还是查查主板各个供电吧

网友:
先查下各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