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Z98W开机横杠花屏,有没有大佬帮忙量下RTD2525L的供电电压呀···

楼主(2022-04-27):
家里的老显示器(现代Z98W)前段时间突然开机横杠花屏,拔掉VGA信号线后开机,本应显示“无信号”的界面依旧是横杠花屏。
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拆出后发现驱动板是 RDT2120+RDT2525L方案:
经过测量发现RDT2525L有一路供电仅有1.75V(如上图L7电感左侧引脚位置),改电压由3个三极管并联控制,万用表测该点对地压降为0.8V左右,经过逐一排查确定是RDT2525L将该点电压拉低(3.3V拉至1.75V),怀疑是芯片内部损坏拉低,但是网上对该芯片介绍很少,查不到相关资料,不知道该点电压1.75V是否正常,因此请求各位大佬手上有该方案驱动板的帮忙量一下RDT2525L 其中一路供电电压,即上图L7电感的引脚,或者RDT2525L第16脚的电压(逆时针第16脚),如下图。

感谢大佬!!!!!!!!!!!!!!!!!!!!!!!!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
告诉你  主板 20-40左右。。

网友:
芯片有些脚位是参考电压输出,电平并不等于供电电压,1.75V也不能说是坏了,横杠花屏你检查过屏线接口了么,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一般都是屏问题吧

网友:
拍个照片吧,不过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