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820-320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4-27):
客户送修描述不开机,拆机发现是电容炸了一个,更换电容发现仍然不开机,经检测发现保险F7040断开,更换后直接亮机。2012年的1465这一片炸任何一个电容都有概率烧这个保险,记得换保险就行了。

网友:
有用的经验,

网友:
找个料板修

网友:
额。我几乎没有料版,因为很少极少有我修不好的老款苹果

网友A:
这个怎么是断开。。。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是断开。。。后级有短路吗

电容烧了这保险都会断。我也是看了论坛里别人帖子,烧的还不是我这电容,是cpu滤波。也是烧了这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是断开。。。后级有短路吗

后级没有。就是断开了。而且正面看不出。拆下来背面保险糊了

网友:
古老的苹果也是苹果

网友B:
我点洁癖症,能不能清理好焊膏在发出来,如果是怕我们看不到,可以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洁癖症,能不能清理好焊膏在发出来,如果是怕我们看不到,可以画

网友:
还是老师傅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