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820-00165)触发掉电维修过程及思路

楼主(2022-04-27):
                          机型A1466,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一款办公机器,也是维修中遇到苹果系列中最多的一个机型                  本机经初步测试后确定故障现象是上电瞬间掉电,电流大概上到0.2左右,这种故障原因涉及面非常广,比如CPU,内存,SMC,甚至所有的外设等等,只要有一个有故障就可能会导致上电掉电,所以维修难度比较大,示波器的应用在这种故障的维修中尤为重要,把主板拆下来后发现还是个二修机,虽然清洗得比较干净但主板多处还是看到有残留的焊油和维修过的痕迹,如下图:

           主板裸板通电发现还是瞬间掉电,那就说明外设导致掉电的可能已经排除(不含主板上的外设芯片),那接下来要确定的维修方向大概就有以下几种了,1 ,BIOS故障,2,主板有短路,3,时序问题,4,缺少供电,5,温控信号,6,带不起负载等等,BIOS芯片处上家已经维修过,所以先不管BIOS,用示波器先测几大供电,CPU 1.7V  内存1.3V 桥的1.05V,还有PP1V8_S3,  PP5V_S4等几个在上电瞬间都维持了大概500毫秒后同时掉下来

       掉电后电流回到待机0.02后可以再次触发,待机的PP3V3_S5也非常稳定,没有被关闭,这说明待机和次级转换后的电压这一块没有问题,,那么就要先看是主供电问题引起掉电还是供电正常后PG引起的掉电了,要判断这个问题可以拆掉U1950,这样桥就收不到PCH_PWROK,次级信号就不生效,就不会影响到前面的信号,以此来看供电开启到PG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拆掉后电流定在了0.18不动了,U1950的1, 2, 8三个脚位处也有3.3V,基本证明从待机到供电到PG都正常,不是这些地方引起的掉电
   把U1950装上后跟着就要测平台复位PLT_RESET_L有没有发出,和测试经U2071转换后给各芯片复位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用示波器测平台复位没有一点动作,U2071芯片4脚也没有短路,那就是桥没有发PLTRST,

     按时序桥收到APWROK后就会发出PLTRST,但至此U1950R 5脚和3脚都测得有大概500MS的3.3V,而桥并没有发出PLTRST,那就两种情况,1 桥坏。2,条件不够,掉电后按开关能再次触发也可以认为桥待机条件正常,剩下的只有桥各模块在开机状态下所需的各种供电是否正常,这个要从桥内部往外查,这种供电非常多,但也要一个一个的查,缺少供电会导致掉电或不跑码都有可能,经过一翻排查终于在时钟模块查到一个供电是没有任何动作,如下图
   查到这个供电是由一个0欧电阻R1270从PP1V05_S0改名得来,再看这个电阻外观已经破损,测量前端1.05V已经出来,那就换掉这个电阻,再接电开机已经可以正常跑码后不再掉电

接上屏幕后发现SN不可用,这个可能是上家刷BIOS导致,

  那就把BIOS读取出来添加序列号后刷回去(添加序列号方法论坛上有教程,这里不再赘述),再开机已正常显示SSN

      这个就是桥模块缺少供电导致不出平台复位造成的上电掉电,经更换电阻后正常,维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会员448767300鑫豆2026-4-12 11:42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6-4-9 11:33
 会员707472300鑫豆2026-1-2 13:16
 会员458353300鑫豆2025-12-11 10:40
 会员198590300鑫豆2025-11-10 18:21

网友:
太详细了,楼主厉害

网友:
直接要给5分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真棒,值得学习。懂得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清清楚楚不走弯路

网友:
分析的井井有条,,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理论扎实

网友:
这个维修需要深厚的功底  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楼主是真啊

网友:
这才是真高手,理论明确,思想清晰,!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没有多余积分打赏,评论一下捧个人场!

网友A:
好清晰的维修思路!!给新手的帮助很大!!!!
LANNANHUA
老鸟飘过
详情

网友:
一步一步介绍得那么清楚!

网友:
绝对是师兄,基本功相当扎实

网友:
前两天也碰到类似故障,放弃了,收获多多!

网友:
佩服,,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就是教学帖啊。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精湛 不错 图文并茂

网友:
学习了,苹果本子目前接不到多少

网友:
厉害,真正的高手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呀.

网友:
类似的问题遇到过,也是保险不良

网友:
是个大佬 电路图我都还看不太懂

网友:
这才是真高手,理论明确。佩服呀

网友:
这理论太强了哈

网友:
非常仔细,技术可以!

网友:
楼主是维修老手了吧,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新手看了 五花可说 是写的真详细 值得精华

网友:
思路清晰。不懂怎么使用示波器。

网友:
这维修思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清晰的维修思路!!给新手的帮助很大!!!!
老鸟飘过

网友(2022-09-04):
楼主时序理论实操都牛B

网友:
值得学习。懂得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常见,修过很多次了,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2022-11-10):
来自: 河南
我碰到一台,和这个故障情况,以及故障点一样,LZ威武

网友:
新手一脸懵逼 楼主老师傅厉害

网友(2023-08-06):
感谢大神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