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2-04-27):
放了一段时间再用显示器桌面就像毛刷刷过一样,有大神了解问题原因吗

网友:
显卡驱动没安装好吧。

网友:
换VGA 线试

网友: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照情况看,很大怀疑是屏幕有问题,擦擦排线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吧,区分主机和显示器的故障

网友:
就是显示器问题,一台戴尔的老显示器放了几个月也出现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外面偏光片的问题,可以换

网友:
vga线坏了就这样

网友:
好像我家屏也这情况

网友:
我觉得面板问题,无解

网友:
能换的配件都换了试试

网友:
基本是显卡的问题 不然就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感觉液晶面板问题,点屏测试 ,看看

网友:
先更换VGA信号线最简单,还有可能接口或者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幕背光板有问题或者是偏光有问题

网友:
这种毛病故障我碰到过,是驱动板到屏线接触不良。拔插出来用橡皮擦擦擦就可以。还有就是驱动板上贴片集成块有轻微虚焊。

网友:
擦下排线看看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偏光膜问题  联想的垃圾显示器还有垃圾一体机 常见这种屏幕    老的三星屏幕也有一部分  只能换偏光膜解决

网友:
这是线有问题

网友:
信号连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