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360M 没有复位位也无CPU供电,请问要先修复位还是CPU供电

楼主(2022-04-27):
TUF B360M 没有复位位也无CPU供电,请问要先修复位还是CPU供电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CPU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
我这有一个联想IB250MH 主板也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不知道该如何下手......CPU带换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