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笔记本触屏不能用

楼主(2022-04-27):
一个微软surface装系统统后触屏不能用,刚装完时是可以用的,在休眠后就不能用了,用鲁大师更新驱动后又可以用,反复关机开机都没问题,但是休眠后又不行了,重装戏动也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A:
装微软的官网系统看一下

网友:
换硬盘试试可能硬盘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微软的官网系统看一下

官网的系统不是正版吗?怎么激活?

网友B:
surface打驱动别用什么鲁大师 去官网下官方驱动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rface打驱动别用什么鲁大师 去官网下官方驱动包

微软官网没有驱动下载,只有一个检测软件,但是检测说没有发现问题只有一个系统升级,由于装的不是正版也不敢升级。

网友C:
他那个是一个程序的问题。重新跑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是一个程序的问题。重新跑一下就可以。

不行,驱动也装了还是不行,只有装原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