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70 显卡通电 几秒钟供电管发热量特别大不显示

楼主(2022-04-28):
华硕1070 显卡通电 几秒钟供电管发热量特别大不显示 背面掉件 也补过 供电都出 不显示 电脑状态已经开机了 这如何查找 特别烫手感觉不正常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核心挂了?

网友(2022-05-31):
核心阻值多少,打过示波器没有,什么都知道,就发热,问也白问,怎么答?

网友:
是不是核心有问题 了

网友:
这个卡我有同样的问题,开机两分钟然后有电感的啸叫声,同时屏幕也跟着变绿死机了,换了N个mos管都无效,后面挖开发现是mos管底下都击穿烧黑的现象,只能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