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 奇怪故障,开机跑码挡55

楼主(2022-04-28):
1 2插槽不可用,刷bios无果,重装CPU后正常跑码,但拔掉所有配件静置一段时间再装回配件开机又挡55,重装CPU后恢复正常,CPU座子很完美,打内存阻值全部都正常,供电也很稳定,CPU座子的阻值也是全部正常,这会是谁的问题???

网友A:
你不会换CPU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换CPU再测试?

其他板子都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同型号后缀R2.0的板子也没有这个情况,两颗CPUG3250和G1850都试过

网友B:
内存的两个总线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两个总线查了吗

打值卡打过值,除了一些连到接地针的阻值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两个总线查了吗

其他都是200多,供电也都很稳

网友:
换板吧....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换桥没啥意思了

网友:
H81,B85有很多这种跑码卡55的,或者不跑码的,换CPU就可以了,但是CPU是好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