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H131P 笔记本图纸,充电电路故障

楼主(2022-04-28):
笔记本,充电电路故障,客户送修,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烧的充电电路,已经烧了一个大洞,

第一次补完,开机还能有电流,

但是还是不开机,又重新补了一次,

第二次直接不能用了,哈哈哈,这针线活也不行啊,反正是没有修好!

图纸给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烧成这样,后面的电路估计也有烧坏的,顺着电慢慢往后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要客户不用电池了,用电源。烧的地方挖出或许还有救!

网友A:
高手 这样会不会稳定

网友B:
可以改成不充电的用呀

网友C:
这实际烧的范围肯定很大,影响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D:
直接跳保隔吧   不要用电池了

网友E:
完美修复需要牛人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D:
直接跳保隔吧   不要用电池了

反正最后没有修好呵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美修复需要牛人

修复不了,没有那个技术。反正最后没有修好呵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实际烧的范围肯定很大,影响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看板层,没有烧的多严重,只不过,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这样会不会稳定

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后没有修好呵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不充电的用呀

但是客户是需要追求完美的人,反正最后没有修好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