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Y71手机开机定屏反复重启,哪里问题?

楼主(2022-04-28):
vivo Y71手机开机定屏反复重启,哪里问题?

答:手机开机定屏反复重启,先排除外配,连电脑看下端口,再检查电源、大电感、字库。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电源故障,供电电源的电容有没有漏电击穿的可能,字库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