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楼主(2022-04-28):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ViVO iQOO UI版

  故障现象:同行描述机器为摔过之后换屏,开机发现无论怎么调亮度,背光都是最亮的状态。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这种背光为最亮状态无法调节,多为回路损坏,无法给灯控ic参考电压,因此CPU就用背光额定电压进行输出导致的。

  维修过程:首先观察主板还没被摧残的很烂。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2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3

  找到灯控这里,参照图纸,发现这款iQOO UI版和iQOO U1不是同一个型号。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4

  但是其灯控却是同一款,因此找到灯控回路,找到对应脚位。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5

  发现这里烧了一个电阻,也不知道是否出料,同行描述这里短接上,背光就可以亮,但是不能调节背光亮度。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6

  因此判断这里要么是上面的参考电阻损坏,要么是这里原本出料的被修没了,但是同行描述机器摔过,没有弄丢任何组件。小电容电阻也不可能摔丢。既然短接这里可以亮,就认定这里原有一个下拉参考电阻,根据华为背光回路下拉参考电阻来看。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7

  需要找一个10奥姆以内的电阻补上,于是找个华为机器,整板测电阻两头,找到一个6.1奥姆电阻补上去。(估计是我万用表不准,也许这就是5.1奥姆电阻)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8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iQOO UI换屏后背光亮度无法调节故障维修 图9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赖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理论分析得真清楚

网友(2022-06-02):
贴子写的真好,手机论坛有些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