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到了

楼主(2022-04-28):
编程器到了测试中G100目前用不了说是免驱实际还要驱动 2023的目前应该是好使的吧 具体有主板了输了才知道

网友A:
嗯那个G100应该是关闭数字签名就可以安装驱动了,不过最新版的好像号称是不需要关闭数字签名。至于你买的2023我还没听过,这个感觉山寨性大,其实一个G100就搞定了,没必要备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个G100应该是关闭数字签名就可以安装驱动了,不过最新版的好像号称是不需要关闭数字签名。至于你买的2023我还没听过,这个感觉山寨性大,其实一个G100就搞定了,没必要备两个。

2023+ 是24  25 93  95都能用 .G100只能25  25 95的支持的芯片比2023+支持这三个的芯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个G100应该是关闭数字签名就可以安装驱动了,不过最新版的好像号称是不需要关闭数字签名。至于你买的2023我还没听过,这个感觉山寨性大,其实一个G100就搞定了,没必要备两个。

读取 出来的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G100应该是没问题  2023+还具体测试看看的 虽然是4种芯片但是具体支持的芯片就相对少不少呢

网友B:
论坛网友告诉我,买这些编程器要买瑶杰电子产的,其他的都是山寨,楼主图中的G100有YGSDTR这个LOGO,应该是真货,没有这个LOGO的都当是山寨,另外现在已有EZP2025了(有LOG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网友告诉我,买这些编程器要买瑶杰电子产的,其他的都是山寨,楼主图中的G100有YGSDTR这个LOGO,应该是真货,没有这个LOGO的都当是山寨,另外现在已有EZP2025了(有LOGO的)。

2025官网我怎么没看到有程序啊多少钱30吗

网友C:
找到了明天退货退款 买新款的 30多块钱

网友:
还好买了运费险明天把两个都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明天退货退款 买新款的 30多块钱

记得也要买有YGSDTR这个LOGO的

网友:
不支持1.8v的吧

网友C:
看介绍了说速度慢 现在这两个写的速度快又买新的2025的了等新的收到了再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介绍了说速度慢 现在这两个写的速度快又买新的2025的了等新的收到了再退

其实一个就搞定,那么多没啥用。慢能慢到哪里去,你又不是要求速度一天批量写入芯片。

网友:
退货了又买了一个新的 2025的新款的应该可以了吧  以后再有钱就直接买809H.了又闲钱能用上再说吧

网友:
809F都可以入手了,比这个好了

网友:
G100已经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网友告诉我,买这些编程器要买瑶杰电子产的,其他的都是山寨,楼主图中的G100有YGSDTR这个LOGO,应该是真货,没有这个LOGO的都当是山寨,另外现在已有EZP2025了(有LOGO的)。

已经重新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网友告诉我,买这些编程器要买瑶杰电子产的,其他的都是山寨,楼主图中的G100有YGSDTR这个LOGO,应该是真货,没有这个LOGO的都当是山寨,另外现在已有EZP2025了(有LOGO的)。

2025测试不支持修改数据啊 不好用不如2023的那个杂牌子支持修改数据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