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认识联想售后的兄弟吗

楼主(2022-04-28):
想咨询个问题,你们给客户做售后的时候比如说换电池 内存  ,不是有个辩假过程吗?就是需要把电池 内存上的序列号跟官方对号。我需要咨询的是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直接获取整台机器的配件的序列号,因为我有一堆还在保的机器,但是里面混了些被换过配件的机器 我要把那些挑出来。 有懂的兄弟或者有认识售后的兄弟麻烦帮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之前可以通过内部ips数据端查询,不过现在外网没办法直接登录了,都是内网和专用平台跳转了。你可以挨个咨询微信在线售后客服帮你查询。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查到所有部件的物料号,但是要是说查所有对应的序列号应该不好查了,估计都是一条条验证的吧,要不然可操作空间太大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可以通过内部ips数据端查询,不过现在外网没办法直接登录了,都是内网和专用平台跳转了。你可以挨个咨 ...

微信在线客服是哪个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在线客服是哪个

去lenovo官网查看。

网友:
没用,都要用整机,单独的配件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