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你们的料板在哪里买的

楼主(2022-04-28):
手上没料板,然后到马云那里找了好几家都是切割过的,感觉不靠谱,大家的料板都是在哪里买的,有没有推荐的?谢谢啦

网友A:
我也没有买过,一般的板子都是切割卖的吧

网友B:
换板时把坏板留下来就是料板了

网友C:
当然是切割后的啦,值钱都取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切割后的啦,值钱都取走

你们都是买的切割后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时把坏板留下来就是料板了

只留下来了2块,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买过,一般的板子都是切割卖的吧

我看有的兄弟买的是bga吹下来的,不至于把有些元件都损坏

网友D:
修不好的,就成了聊伴 嘿嘿

网友E:
修不好的,换板留下的不就成了料板了,淘宝买的大多都是切割过的

网友F:
以前的大多是拆件的,但是有些人会把坏件掺进去。所以现在收芯片的就会收带底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大多是拆件的,但是有些人会把坏件掺进去。所以现在收芯片的就会收带底板的

噢。。这样子的哈,,谢谢谢谢。这样也好,省得一些奸商害我们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的,就成了聊伴 嘿嘿

是的,我这里就2个换下来的料板,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不好的,换板留下的不就成了料板了,淘宝买的大多都是切割过的

只有2个,太少了

。淘宝买芯片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