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VOSTRO 14 3478 GHOST完系统重启后认不到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2-04-28):
戴尔VOSTRO 14 3478 GHOST完系统重启后认不到硬盘的问题:进PE分区用的GUID格式的,GHOST后,重启后不能引导做系统,原来这个是双盘,一个是机械硬盘1000G放在SATA0口,另一个是120G固态放在1口,原来的系统是放在固态上的,但这个固态盘出现问题(好多红绿块),于是就把这个固态分区清空,只保留机械硬盘,什么原因呢,是BIOS设置有问题吗,BIOS中设置成了这个机械盘启动,也设置成了UEFI启动,但GHOST后死活不引导,谢谢。

网友(点评):
UEFI 启动 除了系统分区外还需要 FAT32格式的ESP分区存放\efi\microsoft\Boot\bootmgfw.efi 和 \efi\BOOT\BOOTX64.EFI 引导文件 加载相应目录的BCD 等配置文件来引导系统分区的启动文件 \windows\system32\win...

网友:
我记得GHOST后 uefi分区读不到吧

网友:
Ghost恢复完的系统,可能是你的efi分区没创建系统引导文件,现在大多数PE系统里都带有重建efi引导系统的小工具,用efi引导修复的工具试试。

网友:
你最后的图是GHOST 用的模式

网友:
在pe用diskgen和BOOTICE.exe看下分区  uefi 需要ESP分区

网友:
你用ghost必须要把EFI分区也做一个镜像要做2次才行。你为什么不用dsim++可以热备份。

网友:
硬盘变成guid格式

网友:
已经变成GPT格式也不行。

网友:
已解决,原镜像系统有问题,内容不全,总共不到四个G,下载一个6G的ISO文件重做就不出现帖子开头描述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6g的iso 是安装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