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通病一例

楼主(2022-04-28):
同方深海泰坦x1二修机
6代i7机,故障不开机,说在别处放了几个月没修好

这机易烧那个富贵芯片oZ8692LN,成本高不想修,但人家拿来了试下吧。
拆机,果然充电芯片烧洞了,且隔离管Q8没件(应该坏了,上家去掉未装),于是给客户沟通让他60元发芯片,我只收维修费,风险让客户承担。客户同意了。

昨天把芯片送来,一看成色还可以是正品。小心拆旧换新,又从料板找个N沟道场管代换Q8,
上电试机,一上电电流瞬间5A,听到主板有响声,公共点短路了,该不会芯片又烧了吧,于是准备把所有有关滤波电容去掉一个个排除,也该幸运,第一个先去掉c1414(看他颜色较深)

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再上电开机了,但电流跑1.5左右不亮,拨内存擦金手指,再开机电流跑到1.8亮机。虽然一波三折但总算功夫没白费。

网友A:
就这故障 上家几个月没有修好??这上家什么维修师傅啊。。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故障 上家几个月没有修好??这上家什么维修师傅啊。。无语。。

可能不想修吧。

网友:
让客户买芯片,那你维修费怎么收?收多少?

网友:
让顾客买芯片我也是醉了

网友:
厉害了,这样最起码没修好不赔钱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很受用

网友:
有时候修机要靠运气哈

网友:
这机器秒是大垃圾

网友:
就这否一波三折?这故障还是二修机?我的天啦!看来这行还是值再坚持坚持的。

网友:
这板修的心惊胆战的

网友:
这维修费咋收啊

网友:
运气成分有点大,艾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