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下,同一个系列的显卡BIOS的能通用吗?

楼主(2022-04-28):
求大神指导下,同一个系列的显卡BIOS的能通用吗?

比如:能不能用影驰GTX650的BIOS 刷到昂达GTX650里面去?

网友:
颗粒一样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适不行

网友:
显存颗粒吗?

网友A:
要看颗粒型号 接口数量类型是否一致,VGABIOS网站下载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这些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颗粒型号 接口数量类型是否一致,VGABIOS网站下载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这些参数的

能给个网址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网址链接吗?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