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定义有吗

楼主(2022-04-28):
type-c接口定义有吗

网友:
论坛有自己搜索下

网友:
typec接口是USB接口的一种类型。

type-c是最新的USB接口外形标准,这种接口没有正反方向区别,可以随意插拔。另外Type-C是一种既可以应用于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于外部设备(从设备,如手机)的接口类型,这是划时代的。

理论上,USB-C端口的最高传输速率为每秒10GB。但是苹果表示新款MacBook的USB-C端口最高传输速率为5GBps。最大输出电压为20伏,可以加快充电时间。 而USB-A型,极限传输速率为5GBps,输出电压为5伏。

网友:
百度上也有,说得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