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gtx970 mats二个通道以上报错?

楼主(2022-04-28):
排除显存掉点情况下,是不是很大可能是核心坏了?显存一般很少坏三个吧,有知道的大神分享下经验

网友A:
一般核心虚焊,加焊一下核心试试。没有bga得话可以用风枪吹吹核心背面,注意温度。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先换一颗显存试试。换了就好再换另外两颗

网友:
还有可能是板子本身问题

网友:
先干显存,干了还不好 就是核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核心虚焊,加焊一下核心试试。没有bga得话可以用风枪吹吹核心背面,注意温度。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先换一 ...

这个用风枪吹核心背面  一般温度不要超过多少度?

网友:
核心废了,加焊没用,退了

网友:
现在大师都在修显卡

网友:
先焊显存试试,不行加焊核心

网友:
楼主说挂壁歇菜了

网友:
对调一个显存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核心虚焊,加焊一下核心试试。没有bga得话可以用风枪吹吹核心背面,注意温度。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先换一颗显存试试。换了就好再换另外两颗

楼主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