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昭阳E42-80主板怎么清除BIOS密码,请各路大神赐教!!!

楼主(2022-04-28):
昭阳E42-80主板怎么清除BIOS密码??

网友:
直接刷就清掉了

网友:
刷Bios可以

网友:
刷个bios不麻烦

网友:
我用官网下载的BIOS刷机程序还是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刷吗

网友:
请问这个bios用哪个工具软件刷

网友(2023-06-16):
去某宝买个编程器,要看清楚支持主板的BIOS型号的编程器,在论坛下个BIOS程序直接开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