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拆焊芯片步骤有问题吗?

楼主(2022-04-28):
这个bga152的芯片通道坏了一个,是我操作的问题吗?操作过程:预热台200度,风枪330,吹掉上面的时候,下面的也掉了,
然后烙铁铁 350度左右,先用烙铁头直接把锡球铲掉,然后410度左右烙铁头+吸锡带+助焊膏吸残锡,来回吸了几个来回

刚才电话客户了,他说先找了一个电脑维修的,又找了一个本地数据恢复的,本地数据恢复 加焊过,他看到有一个芯片有点糊,现在没法判断是我操作的原因还是他本来就坏的。我前天刚用同样的方法拆焊了一个芯片,读取的很好,恢复成功了。

为了避免出现损坏的情况,我想请教下大佬,我上面的操作过程有什么风险吗?应该怎么改进,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bga的芯片拆解后,芯片底下一般都是有锡球在上面,我都是用烙铁头直接刮铲一遍,再提高温度用吸锡带+助焊油吸锡,刮铲的时候没有上油,怕上油后锡不成球,这样350+直接接触芯片干刮,会不会损坏芯片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