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第二次开机才能亮机

楼主(2022-04-28):
铭瑄主板H110,冷机状态无法点亮,点开一会后,能一按关掉,然后再开机就可以点亮,问题有点古怪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修板子先刷BIOS其他事之后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BLOS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先BIOS,再桥

网友:
疑难杂症先刷个bios

网友:
国产三线板子还是不行

网友:
多半是晶体管问题

网友:
刷BIOS解决,以前修过

网友:
晶振可能出问题了,刷完bios,换下晶振

网友:
不开机时测量一下PCH晶振两端电压,看是否有压差。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立马就好了,特意观察了3天,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桥的几率有9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