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通病维修

楼主(2022-04-28):
接修一台机械革命,拿到手一看我去c壳怎么烧这批样,按开机没反应,拆开检查主板成色很好没什么烧的痕迹,那这估计是通病桥挂了,桥是sr40b,刚好有台料板上有,拆下来植好球干上去,再在论坛下个bios刷上,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全程三板斧哈各位见笑了

网友A:
有料板就是好,买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料板就是好,买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是的,买到坏的干到怀疑人生

网友B:
买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现在奸商多

网友C:
像这种情况换了后不担心又烧吗?遇到这种烧严重的,我就担心换一个,没有用多久又烧了!毕竟外壳都变成那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情况换了后不担心又烧吗?遇到这种烧严重的,我就担心换一个,没有用多久又烧了!毕竟外壳都变成那样了

C壳烧焦位置的反面和主板我都检查过了没烧得痕迹的,他这应该是从c壳正面烧的,我也不清楚他怎么搞的,估计烟灰缸打翻了烫的吧,和主板不搭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 现在奸商多

别提了   坑怕了

网友F:
楼主用什么干的南桥,bga吗?

网友:
淘宝上有加钱保上机的。。。

网友:
换桥太麻烦,没价值这活一般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提了   坑怕了

我干了,没修好,贴本买卖啊,干上去风扇狂转,电流1.7竟然没有亮机,这机器要刷BIOS改me,不知道该me ,机器被锁,不催发了

网友:
芯片怎么说呢,都是回收的主板,拆芯片在卖。苦的还是维修人呀。

网友:
做桥真受不了,,,,,,,,,,,,,,,,,,,,,,,

网友G:
B360吗?我这十多张,都是cpu针脚歪的断的,我自己换cpu座子全部失败,11块钱一个的座子,买了10个全报废

网友:
这玩意植球难搞 买过几个钢网都不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干的南桥,bga吗?

不是,我用嘴吹上去的

网友:
楼主植锡看的挺好的。

网友:
坏桥的好多

网友H:
这南桥有点黑,估计除锡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南桥有点黑,估计除锡温度高了

不是,干的时候bga出毛病了到了第五段结束的时候下风嘴停了上风嘴还没停,我发现后赶紧急停把bga重启又干了一遍,吹的时间有点长所以黑了好在桥没坏,bga是老板几百块从倒闭同行那里收回来的老雷科,经常出问题拉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用嘴吹上去的

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不管怎样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都是老师傅了,直接就敢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用嘴吹上去的

不带你这样调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壳烧焦位置的反面和主板我都检查过了没烧得痕迹的,他这应该是从c壳正面烧的,我也不清楚他怎么搞的,估 ...

这种情况应该就还好了,就担心板子烧糊的,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战神本,正在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提了   坑怕了

怕啥,买保上机的一般不会乱来,就价格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B360吗?我这十多张,都是cpu针脚歪的断的,我自己换cpu座子全部失败,11块钱一个的座子,买了10个全报废

不是吧,我换座子一次好 ,应该是板子曲了,温度也高了

网友:
桥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