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C24F396FH黑屏重启

楼主(2022-04-28):
三星C24F396FH不接信号线时,能显示无信号二分钟左右,接信号线后,几秒种就会黑屏重启

开始判断主板问题,订了一块主板,回来换上测试故障依旧。

去掉屏线,故障依旧,去掉按键板,故障依旧,后来找到了一块和该显示器屏背光接口的碎屏,

将故障显示器的背光线接到碎屏上,发现不重启了。但是,用万能LED高压板测试,故障显示器的灯条也没故障

后来换上了一个万能LED高压板,交差了,希望不要走我一样的弯路

网友:
有可能是原机背光确实有问题导致的保护重启。你换的通用板没有过流或者漏电之类的保护,所以,换了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葩,楼主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