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户户通电源

楼主(2022-04-28):
请问海信户户通整流后是几伏,手上有一个电源板被人改了,现在又不通电,测量,保险烧了,二级管对地短路

网友:
别管是几伏,前级整流电路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修pfc电路就好了,这种自激的,好修。看你这是pfc电路中的场管击穿炸裂,先测试整流桥的四个二级管有没有被击穿短路,没有的话,更换pfc电路的功率管,换好后再查功率管的自激推动电路的电阻二级管,还有功率管后面的快速恢复二级管有没有短路。一般就搞定了。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高压侧的整流电压,还是最终低压侧的整流输出电压……不过都可以看对应的电容耐压大概判断下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