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一个电源芯片炸裂,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2-04-29):
一个流量计的电路板电源部分电路,造成电源芯片短路,芯片顶部炸开看不到型号,谁搞过这板子?

补充内容 (2022-7-30 08:18):
不用找了,板子上的处理器芯片报废,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A:
不用找了,后面的两个电源U3及U4也损坏,带程序的芯片U1也直接短路报废了,不需要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了,后面的两个电源U3及U4也损坏,带程序的芯片U1也直接短路报废了,不需要维修了。

这是什么板阿

网友:
一个流量计上的板子

网友:
旁边有个电感 有点像DC-DC  电路,你不自己把芯片外围电路画出来,鬼知道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功率管,看板子上是控制正极

网友(2022-05-29):
知道输出电压多少 外加一个DC-DC转换电路

网友(2022-07-26):
可以用电压装换电路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