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萤石主板不加电,是否是TVS搞鬼求教

楼主(2022-04-29):
小白修萤石头板子 症状:错接高压电源冒烟后不通电(拆板看不到烧哪了),不加电、接入电源后芯片瞬间发热
1.板子标注TVS,但是丝印是AK是什么型号呀?
2.接电后 标注芯片瞬间高温烫手,有短路不知是哪。求教。

这个原件正反测都有阻值,到底是不是TVS管,没见过这个型号??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主芯片发热一般都是主芯片短路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短路判断故障点。

网友B:
这有修的价值吗,芯片发热就是短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发热一般都是主芯片短路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短路判断故障点。

那板子应该是废了。。这个片子型号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修的价值吗,芯片发热就是短路烧了

看来萤石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很多元件找不到。还没有图。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发热一般都是主芯片短路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短路判断故障点。

这个还是个多层板。我的技术是够呛了。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C:
这个可能是舜态二极管,拆除开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舜态二极管,拆除开试下。

我感觉也是TVS。但是这个AK丝印不知道什么意思。墙内外也找了都没有这个参数。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
都芯片发热了,废了

网友:
SMBJ6.5CA  TVS  丝印AK

网友D:
如大佬所说的确废了。大佬威武!TVS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网友E:
这是摄像头的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大佬所说的确废了。大佬威武!TVS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smbj6.5ca我们常用在通讯线或者电源上做保护,丝印Ak,立创商城搜一下美国力特smj6.5ca进去看下规格书,里面有全套命名规范,包含各种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摄像头的板吗?

是的。C6TC的板子。没图只能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摄像头的板吗?

是C6TC的板子。就是芯片热。

网友F:
除了有多个主板对比测量,不然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有多个主板对比测量,不然需要经验

别看东西不咋样。板子贵的很。未解锁还要100多,修好了还要邮递来回运费在加25解锁。主要是本人技术太烂了。实在不行就彻底拆解。除了主控别的全拆掉,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摄像头的板吗?

不知道为什么。发信息要审核。回复两遍了回复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摄像头的板吗?

这个是C6TC的主控板。TVS替换也不行。就是片子热。

网友:
tvs不是防*WF词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