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爱普生l1800开机移动一会双灯闪烁

楼主(2022-04-29):
今遇到一台爱普生L1800喷墨打印机自检过程中,从后边移到左边就会停住双灯闪烁报错如图那样,目前字车电机换过,字车下面的传感器换过还是一样不能解决问题,清零软件报错误代码05h-01h-05h-08h-01h如图,怀疑喷头的问题,又绝对不可能。

网友:
字车相关错误的代码,可能字车点击,光栅带,以及机械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转印墨水建议先换一个光栅条

网友:
然后清洁对应传感器

网友:
换笔架解决问题

网友:
常规思考的问题都换过一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除主板,还是字车没有换

网友A(2022-05-29):
已经解决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想得太复杂,不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想得太复杂,不容易发现。

楼主能分享一下什么问题吗,遇到一样故障的L1800。打几张就双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