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不触发

楼主(2022-04-29):
七彩虹H61不触发,测量cmos电压正常,跳线帽针电压正常,开关脚3.3V正常,最后发现是内存旁边8脚芯片短路导致,更换后修复!

网友A:
这个收多少钱请问。。。

网友:
原来是RT8120A。

网友:
楼主查到短路的芯片是U8,根据图纸,,个人猜测是芯片坏导致5VSB短路所以不能触发。

网友:
100大洋到手

网友:
对RT8120A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呵,呵呵,修主板我都收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多少钱请问。。。

什么说了,100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短路也会影响触发吗?修了好多rtc,io都正常但是不触发的,郁闷

网友:
你这不算不触发吧,这是出发了风扇抖一下然后没反应了

网友B:
v_sm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_sm是什么电压?

在我发的图中是主板内存主供电。

网友:
学习了  内存供电不开机的情况影响5VSB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板子

网友:
还有就是ISL6545A也容易坏

网友:
H61和H81主板还值得修下

网友:
61跟81 搬砖党专用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开机的情况影响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