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S1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2-04-29):
技嘉H110MS1通电不显示
如题,

开始是通电掉电,拆了DCQ2还是一样,测量D G无电压,拆了后有1.03V

点击还是一样,然后换了DCU1后是通电不显示,
测量8脚有12V 5脚有0.95V 7脚没有2.44V
DDQ1脚5678有1.22v

DDQ1脚123没有0.95V.
IO的4脚有2.5V出来
没头绪了。

网友:
DCQ2产生VCCSA的
DDQ1产生VCCIO的
两个都不能拆的
VCCSA_EN和VCCIO_EN_1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