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深海幽灵Z3 AIR,GK5MP5X MB V1.0 应该是通病,附改ME BIOS亮机快。

楼主(2022-04-29):
机器偶尔能开机亮屏,经常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显示正常。拆机发现3.3V LCD供电PS8两端电压不对。拆下发现已经烧坏。直接一坨锡亮机。

_GK5MP5X_V10_MB_BRD_0119-1512.cad

点位

机械革命GK5MP5X 1.0 十代机器.BIN

网友A(2022-06-30):
这个BIOS刷了没有亮  下一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刷了没有亮  下一位试试

那你得考虑是机器其他问题了,BIOS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这个机器刷了几台都没问题,查查条件吧,不亮机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C:
PS8是什么东西?保险?电感?这不算通病吧,只是原件的正常损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考虑是机器其他问题了,BIOS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这个机器刷了几台都没问题,查查条件吧,不亮机可能 ...

换了另外一个帖子的BIOS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考虑是机器其他问题了,BIOS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这个机器刷了几台都没问题,查查条件吧,不亮机可能 ...

版号一样  但我的是Z2 AIR 也是十代   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8是什么东西?保险?电感?这不算通病吧,只是原件的正常损耗而已

这个坏的比较多,像闪屏,屏幕偶尔能亮,偶尔不能亮,背光调节不了,他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一样  但我的是Z2 AIR 也是十代   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

对,也有可能是不兼容,bios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刷了确定亮机 十代cpu

网友D:
有一个0,4电流 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0,4电流 下来试试

查下条件,干桥吧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2022-09-10):
我这台也是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   PS4  PS8 PS5  测了都正常     PS 5  19V屏背光和PS8  3.3V  屏背光供电出来一会就没了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15楼朋友,今天遇到同样故障,好像是不检屏,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这台也是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   PS4  PS8 PS5  测了都正常     PS 5  19V屏背光和PS8  3.3V  屏背光供电出来一会就没了 不知道啥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27):
我这台也是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   PS4  PS8 PS5  测了都正常     PS 5  19V屏背光和PS8  3.3V  屏背光供电出来一会就没了

网友:
同楼上几位一样
我这台也是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   PS4  PS8 PS5  测了都正常     PS 5  19V屏背光和PS8  3.3V  屏背光供电出来一会就没了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23-02-03):
我今天遇到一台偶尔要闪屏,刷新率调165直接黑屏,60hz能用,就是PS8问题短接ok

网友:
有可能是保险电阻变质

网友(2023-07-30):
ps8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2024-07-07):
有时闪屏,,,,,

网友(2025-04-02):
换好南桥刷这个BIOS 亮机快 10代I5 1650 第1次开机正常关机在开 电流卡在0.6 估计我的主板还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