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B701 换CPU

楼主(2022-04-29):
简简单单来个帖子,直接进正题。
联想拯救者y7000 18款  i5 8300  1050
不开机 拆机测量  公共点短路  哦哦以为是那个电容挂了,结果
cpu供电短路  CPU挂。
用BGA拆下CPU测量公共点阻值100,明显不正常,测量隔离mos ,前端mos短路,拆除更换,在次测量公共点,阻值一样。
断开cpu供电那边节点pj3001阻值正常。
测量cpu供电那边mos管pq3009短路拆除mos,更换一个pq3009,连上节点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更换上CPU,上电,开机,亮机,下个娱乐大师跑分。
这里要注意,拆除cpu不要着急换上去,测量一下阻值,如果阻值不正常要先解决。有黑胶的要小心一点拆。其它也没有什么了。
成功亮机,跑分正常。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第一次发帖,大家将就看一下。

网友:
小心点拆,黑胶的也不会掉点。

网友A:
前几天在B站看到一个换CPU的视频,说他们拖平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容易把焊盘搞凸了皮。

网友:
高手呀!换个CPU搞定了,换我就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B站看到一个换CPU的视频,说他们拖平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容易把焊盘搞凸了皮。

主板上可以拖,但不要太用力了,轻轻的拖干净就行。不然会秃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B站看到一个换CPU的视频,说他们拖平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容易把焊盘搞凸了皮。

小心点拖,轻点

网友:
厉害,联想黑椒太多了。

网友:
厉害,高手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上水平很高

网友:
现在经常遇到CPU供电出问题烧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可以拖,但不要太用力了,轻轻的拖干净就行。不然会秃噜皮

不用力不行啊,不用力拖不平,总有那么几个点是凸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B站看到一个换CPU的视频,说他们拖平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容易把焊盘搞凸了皮。

烙铁拖就可以。不用特别平。差不多就可以了。特别平反而容易焊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拖就可以。不用特别平。差不多就可以了。特别平反而容易焊接不良

不平也不行啊,有的焊盘点凸起来了,这样这个点的锡球就特别大,会把隔壁的锡球给连住了。

网友:
是个高手  我至今不敢动这种新款的BG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力不行啊,不用力拖不平,总有那么几个点是凸出来的

怎么会呢,乘有余温的时候拖,板子冷了,光靠烙铁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呢,乘有余温的时候拖,板子冷了,光靠烙铁不行的

我都是板子冷了去拖的。。。

网友:
CPU跟桥在哪里买靠谱点,有店铺推荐一下吗

网友:
CPU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