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b75il全固版cpu频率低

楼主(2022-04-29):
手上有个铭瑄b75il 全固版itx主板,供电虽然比较弱,但是无论上什么cpu,电压始终维持在0.8v左右,主频1.6g。感觉是bios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大神给讲解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cpu

试了两个cpu都是一样,频率维持在1.6g,板子供电弱但是也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