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能触发点不亮

楼主(2022-04-29):
闲置一块昂达B75主板,故障为能触发点不亮,插上诊断卡开机有3.3V的供电 有复位。有内存1.5V的供电 CPU 0.9V的供电也有,本人小白没有学懂时序,(大概测量了几项电压)这些电压都有以后我装上内存和CPU,结果CPU供电没有了,于是测试UV2 9612的供电4脚供电12V有,2脚也有开启电压  4脚和5脚0V,至此陷入困境,在论坛搜了下有案例 查到1.8V 这个芯片输出只有1.0V,查得偏置电阻一个为9.0K一个为10K跟换下偏执电阻12K后,通电卡代码04,查代码为桥复位不正常,从新输入原机   BIOS后完美修复 现将BIOS呈上

网友A:
因文化水平有限 描述不够好 还请见谅  能不能给加个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说明白是芯片坏了,还是bios坏了引起芯片 不工作,,,,,一头雾水

网友:
是2脚上的分压电阻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文化水平有限 描述不够好 还请见谅  能不能给加个分

哪里坏的豆说不明白,服了

网友:
可能就是bios问题吧

网友:
1.8V不正常  偏低

网友:
修了个稀里糊涂,修好就行

网友:
可以哦   不断学习

网友:
总线不正常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