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喷墨打印机芯片清零

楼主(2022-04-29):
关于佳能喷墨打印机主板芯片清零读取源数据修改清零问题有测试修改成功的吗

网友(2022-09-14):
同求,我也需要一份清零固件,3180打印机

网友A:
万能佳能清零软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7uFWbDMDVZMRjZtsv6wIoQ?pwd=7pvy
除了一次性的机型   亲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能佳能清零软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7uFWbDMDVZMRjZtsv6wIoQ?pwd=7pvy
除了一次性的机型   亲测

我又正版的版本现在是6000 pojie的有锁机风险 我们售后还是不用了 本来正常清零的结过由于软件问题导致锁机了还拆主板解锁麻烦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B:
我又正版的版本现在是6000 pojie的有锁机风险 我们售后还是不用了 本来正常清零的结过由于软件问题导致锁机了还拆主板解锁麻烦

这个软件不会锁机,放心用,这是官方全系列的清零软件

网友C:
微软杀毒软件报木马程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万能佳能清零软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7uFWbDMDVZMRjZtsv6wIoQ?pwd=7pvy
除了一次性的机型   亲 ...

这个激活要多岁R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激活要多岁RMB

3.88清一次  电脑永久版22.88  U盘版永久版28.88   但总是有哪些个朋友网上找免费的清零软件而被锁主板的,锁了后只能刷固件或者换主板解决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杀毒软件报木马程序呀。

加壳的  杀毒软件都会误杀  要先退杀毒软件再打开就可以了 或者添加到信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激活要多岁RMB

用免费的软件被锁主板得不偿失,换张主板就不是钱么?总是有些人不信邪想尝试一下,到最后进不了维修模式都是得换主板。真正能用的佳能清零软件网上是没有免费的,因为官方根本就不放出来

网友:
没有开启密码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激活要多岁RMB

正版软件38 正常是软件没有任何加密限制随意复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