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435 不触发(LA-C001P)

楼主(2022-04-29):
          接修联想笔记本,S435 ,板号LA-C001P,待机电流0.1-0.2,按下开机键电流无变化,指示灯亮几秒熄灭。拆下主板,找到图纸中的时序图,分别测量EC ON为3.3v正常,ALW电压的+3v    +5v    +1.8     +0.95正常,按下开机键测SUSP#0v无变化,应该开机时由0变为3.3v。测量SYSON也为0v,应该开机为3.3v,测量SLP-S3# SLP-S5#均为0V.  显然EC没有发出开机信号SUSP#,按时序图SYSON也得先于SUSP#发出,也就是EC开机条件不满足,在不怀疑EC的问题的情况下,只有怀疑APU芯片,有图纸可以看出,待机状态下,测量EC已经发出PBTN   OUT#信号3.3v至APU芯片,而APU没有发出SLP-S3#和SLP-S5#至EC,从而使EC也不发出SYSON信号,更别提开机后的SUSP#拉,上焊台加焊APU,(AMD芯片组,加焊成功案例很多),上级电流升至0.72,屏幕已经亮啦。
           总结:RTC后APU出EC  ON到EC  ,EC  ON使EC开始工作,控制出ALW电压,然后出PBTN OUT#到APU,  然后APU出SLP-S3   SLP-S5到EC,然后EC出SYSON,触发后才出SUSP#,才能开机。
             按下机器的触发开关,到EC发出正式开机电压SUSP#还有很多路要走,这中间的条件想搞清不大容易,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体会。

网友(2022-09-01):
要是有图纸就看起来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