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42UN进水,清水后修复

楼主(2022-04-29):
维修日期:2022.4.27
送修故障:进水不开机
维修结果:清水后修复
外壳型号:ASUS V587U
主板板号:X542UN REV.2.0
主板正面扫描图:(点击
主板反面扫描图:(点击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这么清楚。

爱普生扫描仪

网友A:
能告诉一下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一下什么型号的吗?

爱普生V600

网友A:
刚刚JD上看了下,3900元。。。主板放上去,盖子还能盖上吗。。。

网友:
爱普生V6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JD上看了下,3900元。。。主板放上去,盖子还能盖上吗。。。

可以盖上的,这个机器的盖子是可以抬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盖上的,这个机器的盖子是可以抬高的。

这个价格的机器如果是A3的就好了

网友:
我的弄好了显卡打不上驱动

网友(2023-10-16):
图咋看不到了

网友C:
只有缩略图了  大图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缩略图了  大图没了

有的,我刚刚试了是可以正常点开的。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