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D751P短路烧CPU,更换CPU后进系统灰屏

楼主(2022-04-29):
维修日期:2022.4.24
送修故障:不开机
维修结果:CPU短路,集显供电一路烧了,更换CPU及短路的IC 3035,开机进系统灰屏,维修待续
外壳型号:Alienware 15 R3
主板板号:LA-D751P REV:1.0(A00)
主板正面扫描图:(点击
主板反面扫描图:(点击

网友A:
前几天看了一个专业升级CPU的视频,说他们拖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会把焊盘搞凸了皮,只需要烙铁拖平就可以了。

网友B:
99%是CPU集显部分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了一个专业升级CPU的视频,说他们拖焊盘从来不用吸锡线,说吸锡线会把焊盘搞凸了皮,只需要烙铁拖 ...

用吸锡带,主要是心理问题吧,就怕连锡而已,事实上并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是CPU集显部分坏了

不能太绝对哦,这台就不是,卖家又发了一个U过来,换了一样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吸锡带,主要是心理问题吧,就怕连锡而已,事实上并不会

不用吸锡带是拖不平的,不平的话锡球会有高低的,大小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太绝对哦,这台就不是,卖家又发了一个U过来,换了一样灰屏

所以是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太绝对哦,这台就不是,卖家又发了一个U过来,换了一样灰屏

那就是集显电压没出来啊  接着修集显电压

网友:
用啥扫描的

网友:
集显电压是一体的芯片吗

网友:
机器已修复,谢谢这位前辈分享的经验。

开机进系统灰屏,用示波器测CPU电感前端波形,发现有一组电感没有波形,更换该组的芯片IC 3035后修复。另外,集显电压VCCGT自始至终都没有测到有电压和波形,这是正常的,不要纠结,不要怀疑,不然就是掉坑里了。

网友:
该机器装完机后发现不亮机了,排查后发现是内存槽2不能用导致。出现该故障是由于CPU焊盘有一个地方掉点(该点是内存槽2的一个数据信号),因为这个焊盘点极像空点,当时飞线的时候只是目测,没有对照点位图,也就没有补上去。补上该点后修复该故障。

网友:
cpu   都能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