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 重摔个人DIY维修咨询

楼主(2022-04-29):
各位论坛大神:

以下所有问题,可能都有些班门弄斧,让大家见笑了!
我个人纯粹的维修爱好者,男人嘛,三十多岁以后总得给自己找点乐趣,我给自己找的乐趣就是修修东西!
没有任何专业的维修培训,一切知识来源于日常看看各位大神的维修案例。
机缘巧合拿到手一台重摔的iPhone11,自己已经各种分析半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
在此跟大家简要交流一下,希望大家能给点儿思路。

故障情况:重摔
板层已经摔分层了!!!

以上主板基本情况。

肉眼可见的明显故障:
1、掉了三个电感,对照点位图分别是L3301/L3302/L6150
2、中层掉了三个点,对照点位图发现三个点全是接地
3、掉了一个螺丝座
以下图片展示对应故障:
故障1:

这是第一个问题,也买了一块料板,料板还没来,所以不确定换上这几颗电感以后会不会好,但目前这个状态下,单层逻辑板加电,不加任何操作或短接开机点的情况下,显示电压2.6v,电流400mA(感觉像是短路,然后又量了一下座子的阻值)
故障1阻值测试情况:
我不确定测的这三个脚位对不对,我看点位图上只有这三个脚位显示有阻值,所以就测了这三个脚位。

阻值301这个点实测为下图:

阻值335这个点实测为下图:

阻值334这个点实测为下图:

此处有问题:
问题一:我测的点对不对
问题二:是这个万用表有问题还是很多时候测出来的数值就是会跟点位图上的阻值有区别
问题三:以上测量数值能反映出什么问题来?与后面掉了的电感有关系吗?
故障1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三个问题,以下故障2:

对照点位图,发现这三个点都是接地。
问题四:接地的点是不是不补也可以?
以下故障3:掉了个螺丝座

问题五:螺丝座掉了需要补吗?
加电表现为下图:

到这儿问题又来了
问题六:这个情况属于短路的表现吗?还是仅仅是因为缺了几个电感?
问题七:下一步维修思路应该如何确定?

所有问题梳理,方便大神粘贴回答:
问题一:对于电池座的阻值测量,测的点对不对?
问题二:测量阻值与点位图阻值数值存在偏差,是万用表有问题还是很多时候测出来的数值就是会跟点位图上的阻值有区别?
问题三:测量电池座的三个数值能反映出什么问题来?与后面掉了的电感有关系吗?

问题四:中层掉点,接地的点是不是不补也可以?
问题五:螺丝座掉了需要补吗?
问题六:上图中加电情况属于短路的表现吗?还是仅仅是因为缺了几个电感?
问题七:下一步维修思路应该如何确定?

问题八:需要直接搬板吗?

这些问题实在是让各位大神见笑了,说实在的挺不好意思问的,平时就是光看看论坛,这次终于有机会让我搞到一个重摔的iPhone11,就一点点动手开搞,买的工具也不是特别专业,让大家见笑了,期待大神们的指导,我会继续更新下去的!

网友:
快来个大神吧

网友A:
我不是修手机的,回答有误勿怪
2 测量出来的阻值存在偏差是正常的,平时维修中两张一张的板测量同一个位置阻值也会有误差,只要不是相差特别大可以忽略。
4 接地的点一般不用补。
我能回答的就这两个,其他的由手机大神回答。

网友B:
在深圳否 拿过来我现场给你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深圳否 拿过来我现场给你答疑解惑

不在深圳,在山东,如果在深圳的话,一定找您去学习一下,遇见大神了,哈哈,求指点

网友C:
短路了,不熟不要整,整多了这板就废了

网友D:
1. 测量没什么问题
3. 反映出电池正极和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没有对地短路,无法直接判断跟电感关系
5. 随意,但是如果下面裸露的板层有连线受损的话就需要修复信号线
6. 因为你的电池正极没直接短路,基本能确认短路在后级,单加电就漏400ma有点大了。你电源电压调的也有点低,电池充满电大概在4.2v。另外看你电源的过流保护已经亮了实际漏电应该更大。
7. 看板子有无明显发热的地方,排除后级短路
8. 搬板cpu拆装是个技术活,第一次的话做好板子变料板的准备

我也是菜鸟,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修手机的,回答有误勿怪
2 测量出来的阻值存在偏差是正常的,平时维修中两张一张的板测量同一个位置 ...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E:
这个电压像是被拉低了,正常4V

网友:
这位是高手呀!!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了,不熟不要整,整多了这板就废了

就学习学习,也没指望自己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测量没什么问题
3. 反映出电池正极和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没有对地短路,无法直接判断跟电感关系
5.  ...

感谢,太有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像是被拉低了,正常4V

好的,我先找一下后级有没有漏电的点

网友F:
还是佩服楼主 !上来直接快进到11练手

网友:
上来直接整手机,这玩意拼手工熟练度的,基础判断故障点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佩服楼主 !上来直接快进到11练手

之前也试过几次,搬个面容ic啥的,基本问题都不大,这次刚好巧了,家属把手机摔坏了,反正也给买新的了,这个就练练手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 测量没什么问题
3. 反映出电池正极和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没有对地短路,无法直接判断跟电感关系
5.  ...

想再咨询个问题,短路在后级应该再怎么查?直接熏松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想再咨询个问题,短路在后级应该再怎么查?直接熏松香?

当然可以试下熏松香,能找到短路元件最好。如果还找不到就只能对着电路图各路子供电逐个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试下熏松香,能找到短路元件最好。如果还找不到就只能对着电路图各路子供电逐个测量了

逐个测量的话,是不是就不是测阻值而是测电压了?

网友:
建议你去进修一下,个把月这些个问题都不是事

网友:
我有个11摔后 能开机 一使用就会重启  不使用没事  要练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