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死机故障!

楼主(2022-04-30):
270显卡,能进系统打驱动,有的时候能跑鲁大师,跑甜甜圈,不过有的时候又不行,一跑就死机,软件多次测试,全部pass ,现在不知道什么思路,恳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查供电,死机供电问题

网友:
可以超频扫!顺便求软件!

网友:
楼主,你这个测试软件是什么版本,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2022-07-22):
能打上驱动说明电压都出来了,如何测量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