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4-30):
请问大家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好家伙,,芯片上面不是写有吗AK1056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芯片上面不是写有吗AK1056D

没查到这个型号

网友B:
烧了个洞那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个洞那看不出来

主要看中间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