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X7-cp5sc板号6-77-n850kp60-d02无cpu供电

楼主(2022-04-30):
上电0.38左右,无cpu供电,全板无明显短路,cpu供电芯片rt3606be第24脚en信号3.3v正常,检查到vcc脚无电压,正常电压为5v,找到pr121一端有5v一端无电压,电阻阻值无穷大,且后端阻值只有几十欧不正常,后端仅有一个电容,拔掉,恢复400左右阻值,换上新电阻后5v正常,上电,cpu供电出来了,显示正常,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