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22-04-30):
供电有,但是电阻r330烫手,有没有大师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电阻烫手

网友:
c328   正常吗?

网友:
兄弟电容是正常的

网友:
电阻发烫肯定是电流过大啊。而电流会大,电容多半被击穿了。可以拿掉电容试一下嘛。

网友:
谢谢兄弟指点 谢谢了

网友:
电容轻微漏电,撤除电容试一下

网友:
只有一个原因吧 电容有问题

网友A:
测一下R330上的电压,有电压就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C328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R330上的电压,有电压就是电容漏电了。

有可能电容小漏电,直接换掉

网友:
这里只有电容是有问题的,用万用表是很难测出来的,跟大家意见一致,更换电容试一下,因为那个电阻只是个保险电阻,所以说电容一旦漏电,电阻发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网友:
这电阻应该可以直接拆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