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l_N15_MB无cpu供电

楼主(2022-04-30):
这几天连续几个无cpu供电的,上电无内存供电以后其他电压,经观察图纸,显卡供电为最后产生,特别注意显卡供电阻值非常低,只有0.3欧,于是直接检查cpu供电,cpu供电条件均满足,一时怀疑又是南桥坏了,但经仔细查看发现cpu供电芯片上多了一个点出来,由于有灰尘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个,清洗干净后发现是一个洞,正好有一块料板,拆件换上,修复完成,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cpu供电芯片烧掉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烧掉居然没有把cpu干掉运气实在是好,遇到好几个都是CPU供电烧了连带着CPU也一起烧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