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6M 找不到硬盘,全是板载的

楼主(2022-04-30):
各位师傅,现在的电脑越来越没法修了,硬盘就一颗 SDINBDA4 128G,还没用其他接口,该怎么搞!这个是需要开卡还是换一颗芯片,换一颗芯片是不是就直接能用了呢!没弄过这种硬盘!该怎么弄!谢谢!

谢谢大家的帮助!由于手上没有EMMC的钢网用户要得急就没有没有换硬盘实验,退货了!感谢!

网友:
硬盘是不是也要换一模一样的?不同的牌子或者容量是不是也要改什么配置电阻之类的?

网友:
同感,现在的笔记本就一块板和一块屏了 。一修到新款的就只能够大眼瞪小眼。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主控坏了,不过这玩意坏了还真不好修

网友A:
没看见有主控芯片,可能和SD卡一样吧!

网友:
那就只能先换一个同规格试下吧

网友:
当手机休就好

网友B:
用emmc5.1速度更换就行,直接win10原版装系统

网友:
这玩意会用坏?寿命不长?重装系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emmc5.1速度更换就行,直接win10原版装系统

谢谢!是直接换手机字库就行了吗?没换过没经验!可以换容量小点的手机拆机字库测试吗!

网友:
这这他娘是全家成啊!华硕快和华强北一样了!

网友:
你这是有多小心 都遮挡 这又不是啥秘密 挡不挡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直接换手机字库就行了吗?没换过没经验!可以换容量小点的手机拆机字库测试吗!

手机字库也行,用emmc的,不能用UFS的

网友:
永远跟在苹果后面有意思吗?

网友:
这个没经验还真不好搞

网友:
低成本方案!

网友:
还打马赛克 哈哈

网友:
没有主控也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有主控芯片,可能和SD卡一样吧!

EMMC 好多是自带引导的,类似BIOS+硬盘

网友:
如果有BIOS芯片,就换个硬盘试试吧,EMMC       如果没有独立BIOS芯片,就基本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