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PPO A5此电阻阻值

楼主(2022-04-30):
求老板手边有该板的帮测量一下这个电阻阻值,板子是OPPOA5高配的,点位图上位号是R2201,查原理图R2201却是0欧姆,点位图和原理图上这个2201连接的原件对应不上,求老板实测一下数据

求白色箭头所指电阻大小

点位

、R2221位置

原理图 ,和点位上对不上,绿色箭头所指在原理图里应是相连的,但是点位里并不相连,实测R2201和R2202并不相连

网友A:
你下载点位图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点位图看一看

.pcb格式的,上面没有阻值信息啊

网友:
最后一张图表明是前置像机2.8V供电通路上的0欧电阻   最多也就出现照像问题!不知楼主的手机修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