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0w桥的坑

楼主(2022-04-30):
前几天同行,送来的神州战神Z6-KP7GT, 不加电,拆机目测别人修过,vdd1.0电感一头被翘起,量各供电电感无短路,量桥上电容短路,桥坏,给同行报价,随后同行回复说修,我拿出了上次买的新桥SR30W(上次有个换桥的,订了桥换了以后没好又拆下来的)换上以后,还是不加电,待机不出3v,看芯片是51125a,量供电,开启信号,线性3v,线性5v都正常,旧板拆一51125a换上,3V出来了,加电到0.05,量5V已发出,接下来是vdd1.0该出,但是没出来,量vdd1.0芯片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也有,就是不出vdd1.0,怀疑后级有问题,而且重点是桥没做好或本身有问题,正好以前留有一个客户摔坏hp本的一个主板,上面桥是sr30w,拆下来,重新植球BGA,完后加电好了,证明我上次买的那个桥有问题,但大家有可能说我技术有问题,没焊好,或者是把桥焊坏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从这之前,我买有几次sr30w没有一次是干好的,sr2c4每次都能成功,唯有sr30w,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你们从那买上好的桥呢,我买的也不便宜呀。

网友:
卖桥的没有那一个是好鸟。

网友A:
我都买保上机的,但是要加钱的。

网友:
维修人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买保上机的,但是要加钱的。

加多少钱?
那家?

网友B:
这个桥有工厂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有工厂版,好用。。。

工厂版 我也换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有工厂版,好用。。。

我当时买的就是工厂版的

网友:
这个坡桥同感 换了都不好  1ALW老是短路

网友:
小白没换过桥